数字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13-06-23):
取得的这些数字信号都是16进制的数据,这里面包含了多个频率的信号,我想提取任意频率信号的功率或者波幅之类的,请问如何处理?
据说要用到傅里叶变换?有现成的函数库么?(想用C#写)

网友A:
数字信号处理那门课没学好,碰到需要处理数字信号的地方很是头疼

网友B:
音频,视频,。。。还有很多频, 它门的 硬件机制 不同,数子处理 的机制就不同

网友C:
以前读书时记得的,比如音频, 在一个时段中, 那个震膜的震动力度及密度, 力度就是送出多小PMW,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D:
我这暂时是没有的,楼主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找的,其实这个论坛上多注意下的,会有非常多的解答的

网友E:
数字信号处理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的,若是掌握了,可以很受重视的

网友F:
数字信号处理对数学的要求还是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