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3-06-23):
想做的就是把AD采集的2路数据存到SD卡里面(采集数据完成了),SD卡驱动也有,我不知道怎么存储,需要转换吗?采集的有小数的,有谁有代码给看看嘛。而且存储之后我换相在电脑上可以打开看。

网友A:
你可以再移植一个FAT文件系统,然后保存ASCII码就可直接打开看

网友B:
在SD卡的驱动之上再包一层FAT32文件系统,用open/close/read/write等函数将数据写入到文件即可。

网友C:
还有个入门级的,参看振南的ZNFAT,代码简介明了,通俗易懂

网友D:
在SD卡上做FAt系统的有些难度的,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的,谢谢哪位大侠的给提供下相关资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