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们关于H桥老是 烧管子问题

楼主(2013-06-23):
各位高手大神们,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老是想不通。如图要搭全桥驱动电机,为预防上下桥臂短路导通,就先焊了一个桥臂测试。PWM1和PWM2 周期为40us。设置了死区时间(3us).高端采用PMOS 4905,低端采用NMOS 2807.焊接如图所示,用示波器表笔测M+ 和A(即地),按理论设想的波形应该是幅值为28V的PWM。但上电后总是上端的10欧电阻着火烧掉,然后两个MOS管和两个驱动光耦全部坏掉。郁闷死了。大神们高手们帮帮忙吧!不胜感激。

网友A:
很好搞定  和我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的必须使用28V。但是考虑到4905的Vgs为正负20V的范围限制,所以您贴出来的图有点超出了Vgs的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搞定  和我联系

望大神指点一二,多谢啦

网友C:
你第二个光耦一直导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第二个光耦一直导通了吧

你一句话似乎点醒我一点,就是当前级PWM波处在低的时候,光耦的输出状态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对吧?可是我未加28V的时候测过,输出同样占空比的PWM,只是幅值变高了。您是从什么考虑的呢?

网友D:
你要看一下10欧姆电阻出的波形幅度。光耦输出的电平幅度如果是15V的话,会导致PMOS一直导通。。这样就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看一下10欧姆电阻出的波形幅度。光耦输出的电平幅度如果是15V的话,会导致PMOS一直导通。。这样就会烧 ...

谢谢您的解答。我看过10欧姆后的波形,高端为15V~28V的PWM波形。因为是PMOS,况且s端为28V,所以当高28V时,Vgs=0V 关断。当15V时,15V-28V=-13V PMOS导通。这样分析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要是这样的话,你的分析没问题。你再看看Vgs,Vds是否在器件的极限范围内。再看看你后面是接了什么样的负载。

网友D:
另外你把PCB上来看看。是不是封装的问题。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那个15V结点为什么不是14V呢?…它应该对28V来说:应该是一半呀!!…

网友F:
1、高速应用中,光耦驱动mosfet能力严重不足。
2、光耦导通与关断滞后相差很大,当驱动电流很大或光耦传输比很高可能高于一个数量级,你这个应用中又不得不用大电流驱动。
3、两个管子栅源之间都没有低阻释放回路,故在25K驱动频率下两个管子可能始终都处于导通状态。

结论:那3uS的死区是一个摆设、这是一个失败的方案。

同意,得用驱动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高速应用中,光耦驱动mosfet能力严重不足。
2、光耦导通与关断滞后相差很大,当驱动电流很大或光耦传输 ...

Agilent HCPL-3180 2 Amp Output
Current, High Speed IGBT/MOSFET Gate
Drive Optocoupler

2 A minimum peak output current
250 KHz maximum switching
speed
High speed response: 200 ns max
这个是专用的光耦驱动mosfet芯片。应该不存在老师您所说的问题吧?

网友G:
楼主何不直接用个L298N驱动直流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把PCB上来看看。是不是封装的问题。应该问题不大。。

恩,谢谢回复。因为只是前期做实验,所以只是自己焊的实验板,还没画板子呢。有高手提醒说是15V和28V没有同时建立(我是先给的15V,后给的28V),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15V结点为什么不是14V呢?…它应该对28V来说:应该是一半呀!!…

谢谢回复。因为考虑到14V不容易得到,所以直接把15V拿过来用了。应该影响不大吧,减去28V都小于PMOS开通的阈值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高速应用中,光耦驱动mosfet能力严重不足。
2、光耦导通与关断滞后相差很大,当驱动电流很大或光耦传输 ...

高手第三点说的很有道理。是不是应该在g 和s 端接一个100K(暂取)电阻用作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Agilent HCPL-3180 2 Amp Output
Current, High Speed IGBT/MOSFET Gate
Drive Optocoupler

非常感谢majipeng1986专门查了资料回复。对的,作为专为驱动mos,这个光耦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何不直接用个L298N驱动直流电机呢?

不让选用驱动芯片,要分立元件自己搭,呜呜

网友F:
翻了一下手册,前面结论唐突了。
但两个管子栅源电阻通常是需要的,而且越近越好。试想当两只光耦的电源电压没有建立的时候,两只管子的栅源之间都是高阻态很危险。
上臂的光耦端供电有没有电容?如果没有电容光耦本身供电不稳定一定会出现前述问题。
此外上臂光耦输出端的负极对地是否也应该加一个较大的电容以降低动态阻抗?不然即使有2A的输出能力也未必能达到。
10欧的电阻似乎偏小一点,很高的DV/DT也是很难把控的。
如果不能确定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可以把10欧电阻和M节点断开分别观察其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翻了一下手册,前面结论唐突了。
但两个管子栅源电阻通常是需要的,而且越近越好。试想当两只光耦的电源电 ...

恩,受益匪浅。多谢指点。小弟还有个疑问,就是我在栅源之间加个比如说100K的电阻,当光耦出来15V到28V的PWM的时候,会不会通过电阻从栅极留到源极上了?然后源极又是接的28V?两个冲到一块怎么分析?这个没太想明白

网友H(2013-08-15):
引用 网友D:
Agilent HCPL-3180 2 Amp Output
Current, High Speed IGBT/MOSFET Gate
Drive Optocoupler

请注意这个光耦不是驱动PMOS的。按照上面发的那个H桥的图改成NMOS即可,24或28供电不关你现在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高手第三点说的很有道理。是不是应该在g 和s 端接一个100K(暂取)电阻用作回路? ...

100k大了

网友J:
最好用专用的驱动芯片和图腾柱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