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scanf函数不能获取HTML网页上第二个输入框的字符串?

楼主(2013-06-23):
为什么我的sscanf函数不能获取HTML网页上第二个输入框的字符串?

 char *data;

 char m[5]="";

 char n[6]="";

 data=getenv("QUERY_STRING");

 sscanf(data,"a=%s&b=%s",&m,&n);

这是相关的部分程序,为什么sscanf获取不到第二个变量的值?
问题出在哪里?
请教!

网友A:
sscanf不是这样用的吧
stdio.h中sscanf的原型如下:

int sscanf(const char *buffer,const char *format,[argument ]...);
buffer存储的数据
format格式控制字符串
argument 选择性设定字符串
sscanf会从buffer里读进数据,依照argument的设定将数据写回。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40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