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STM32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3-06-23):
大家好!新手一枚··想了解一下STM32一些常用电路的设计,比如0-10v模拟量的输入输出、ethernetCAT是怎么用的?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可以具体点吗?

楼主:
您好··就是比如用stm32f107画一个sch图,要求有一组0-10v模拟量输入,一组0-10v模拟量输出,然后一组etherCAT···一组带隔离的canopen,请问一般怎么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具体点吗?

您好··就是比如用stm32f107画一个sch图,要求有一组0-10v模拟量输入,一组0-10v模拟量输出,然后一组etherCAT···一组带隔离的canopen,请问一般怎么处理啊·· 可以的话请问有没有上述模块的例图··先谢谢您了··

网友B:
参照ST官网上基于STM32F107评估板的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就是比如用stm32f107画一个sch图,要求有一组0-10v模拟量输入,一组0-10v模拟量输出,然后一组ethe ...

0-10v模拟量输入,你得在STM32芯片前再加一些信号转换电路,使信号的电压值,在AD的测量范围之内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