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铝电解电容与直插的铝电解电容有区别么?

楼主(2013-06-23):
看了下,贴片铝电解电容,好像材料和直插的差不多呀,有什么优势么?价格还那么贵。
还有贴片固态电容,和贴片铝电解电容,两者外形都一样,但是淘宝上卖家来看,卖固态电容的少了好多。
看网上介绍是固态电容好点,价格贵点也说过去,为什么贴片铝电解电容还这么贵呢,它里面不也是液体的么?

网友A:
看了下,贴片铝电解电容,好像材料和直插的差不多呀,有什么优势么?价格还那么贵。
   工艺不同,实质一样,贴片的省人工。

固态的不清楚,坐请高人回答

网友B:
贴片的不需要后焊,而且工艺不同导致贴片的电解电的ESR非常小,适合做电源旁路。另一个优点是寄生电感小,导致谐振频率高。

楼主:
今天早上一来,把前几天买的贴片电解电容拆开来看了下,目测和直插的基本一样,里面也是电解液的。

网友C:
用的人少,价格自然高一些,就象贴片电阻,刚面市时比直插的贵,现在倒过来了,必竟材料省占了很大优势.

网友D:
体积不一样,用的场合也不一样

网友E:
存在说明有必要 深入研究吧

网友F:
俺们新电工基本没用过插件电阻

网友G:
最近做开关电源,发现贴片铝电解电容并没有比直插电解电容好,用贴片铝电解电容发热大

网友H:
贴片只是一种封装形式而已,同样有不同系列应对不同场合。

网友I:
支持楼上观点!…

网友J:
我司电解电容一般都用插件的,很少用到贴片的。

网友K:
我觉得全部使用贴片封装可以简化PCB生产工艺

网友L:
感觉应该是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