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新产品,无线定向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23):
RFID 定向接收问题。
我做了一个RFID的定向接收器。是2.4GHz的收发器。
发射用A7325 加MSP430g2212做的。这样做,功耗很低,我现在一秒中发两个ID,大部份时间都是让IC睡眠 。一个钮扣电池应该可以工作20个月。(这个耗电我比较满意了)
接收是用A7125 加MCU 加定向天线做的。
A7325在0dbm功率的时候,接收距离可以到100米(空旷地)。这个也比较理想了。
我这个东西,是可以调接收距离的。通过判断接收发射功率的大小来调接收距离。比如说想接收距离近些,那么就要求接收到较大的发射功率。远了,功率就会小,就不接收这个ID
(因为越近接收到的功率是会比较大的)。
现在问题是前后比不理想:( 因为是定向天线,只收到一个方向的信号,后面的被屏蔽了。前后比就是:天线正面可收到的最大距离,跟天线后面的最大距离的比值)
现在的前后比大约是9:1。也就是如果说前面最远可以接收9米,那么后面1米内都可以收到。
这个前后比达不到要求啊!前后比可以到25比1就差不多了。就是如果说前面最远可以接收25米,那么后面1米以外的就收不到了。
当然前后比越大是越好的。

要改好前后比,应该做怎样做啦?这个问题关键是在于天线和屏蔽吧。这个屏蔽应该怎样改进?

天线后面那一块铝板是没有接大地,也没有接电源地的。需要接地吗?接那一个地?

谢谢!感激万分。

接收板加定向天线 接收电路板被屏盖好好的盖住....全图.

A7125 做的接收电路板.  天线接口傍边的射频芯片,有个屏蔽盖的.这个屏蔽是接信号地.

A7325 MSP430G2212做了两张发射卡. (这样的PCB天线,居然可以在100米以外都收到。^^)

楼主:
有些冷清啊!

网友A:
RF 定向很不靠谱。RF在变化的外界环境中,有很多不确定性。可能你今天调和了,明天又变化了(与环境相关,与硬件无关)。

楼主:
RF 是与环境有许大关系,但是定向我认为是可以的.
RF写向关键在于对后面的信号屏蔽.屏蔽好了.定向就基本解决.应有的时候,环境不会很差的.所以做定向全完可以.

楼主:
我今天换了个天线,这个天线的屏蔽好些,现在可以做到22:1了.
这个效果基本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