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继电器控制电路,都行吗?

楼主:
如上两图,第二幅图相比比第一幅图,多了根连线(如图中所示),可以确定的是第一副图能正常工作,但第二幅图呢?
现在分析如下:当DO_1为高时后面关断,继电器出于关断状态,当DO_1为低时,光耦导通,三极管BE端的电压(0.7V)加上光耦的管压降(0.1V),那么B点的电压为0.8V则此时三极管CE端也是0.8V,那么此时三极管是出于放大导通状态,那么继电器有两条导通回路,一条经过三极管,另外一条经过光耦,似乎也能导通,我的疑问是,这样的电路能行吗?我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问题所在,但感觉不是很好!!三极管正的能出于放大导通状态吗?

网友A(2013-06-24):
第二幅图也可以用,多出这条线后三极管引入比较强的负反馈,三极管不会进入深度饱和,这个负反馈对提高关断速度有益。
但此电路前级为光耦,速度不佳,且一般继电器电路加快关断速度好处不大。另外无法进入深度饱和,会导致三极管本身功耗变大,需要计算是否能长期使用(好在这个电路是24V驱动继电器,线包电流应该比较小,估计不需要考虑开关管的功耗问题)。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图2电路不宜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幅图也可以用,多出这条线后三极管引入比较强的负反馈,三极管不会进入深度饱和,这个负反馈对提高关断 ...

但我感觉这里是引入了正反馈,且三极管不会进入饱和状态,极限是进入临界饱和状态。我的解释是:接有那根连线后,当光耦导通后,先假设光耦输出侧的管压降不变,那么A点和B点的电压值和接入连线后的电压值都是一样,流过R26,R56的电流不变,但这里流过光耦输出侧电流增加了,原因是有来自继电器电路的电流,因流过R56电流值是固定的,则多余的电则流向了Ib,经三极管放大,Ic增加,增加后,又增加流入光耦的电流,如此循环,但始终是有Vce的电压大于Vbe,因为光耦的管压降不可以到零,所以极限时进入临界饱和状态。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C:
两个图都可以工作的。图2中,在一些小型电子产品里,经常会将三极管的BC两级连在一起,目的是为了,省略一个Rb1电阻。

网友D:
请问为何不用光耦直接带继电器负载呢?而是要追加T2及其电路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幅图也可以用,多出这条线后三极管引入比较强的负反馈,三极管不会进入深度饱和,这个负反馈对提高关断 ...

昨天回你之后了,感觉好像错了,接着最后的说,就是当Ic增加后,而流过继电器的电流不变,则流入光耦的电流就少了,反过来制止的Ic的继续增加,所以是负反馈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何不用光耦直接带继电器负载呢?而是要追加T2及其电路来实现?

应该从这个图(PC817的截图)能说明一些问题吧!假设这里选定输入侧的的电流IF=10mA,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接的话,而一般直流继电器的线圈电阻为几百欧到几千欧,若这里电流有些大的话,从图中可知,此时的管压降大,则损耗大。还希望大家多多参与讨论

网友E:
图2的连接方式叫做达林顿连接。
更具体点叫带电阻的达林顿连接。
请参照ULN2003系列内部的的电路结构。

网友F:
两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啊,防止C点电压高于24V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天回你之后了,感觉好像错了,接着最后的说,就是当Ic增加后,而流过继电器的电流不变,则流入光耦的电 ...

当Ic增加后,而流过继电器的电流不变,多余的电流不是又流入光耦了么,本人菜鸟,请高手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啊,防止C点电压高于24V么?

双二极管的作用是当继电器被关断时,提供泄流的回路和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Ic增加后,而流过继电器的电流不变,多余的电流不是又流入光耦了么,本人菜鸟,请高手解惑 ...

我的理解是:图中C点的点位等于三极管加上光耦输出侧的电压,所以继电器线圈两端的电压没有变,所以流过继电器的电流不会变,而当Ic增加后,则流入光耦的电流减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图中C点的点位等于三极管加上光耦输出侧的电压,所以继电器线圈两端的电压没有变,所以流过 ...

明白了,通过让C点的电压保持恒定,来确保继电器中的电流不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白了,通过让C点的电压保持恒定,来确保继电器中的电流不变。谢谢

但是我觉着第二幅图不是很好,刚刚看了上面有位仁兄的回复,才知道了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从这个图(PC817的截图)能说明一些问题吧!假设这里选定输入侧的的电流IF=10mA,如果按照你说的那 ...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第二幅图也可以用,多出这条线后三极管引入比较强的负反馈,三极管不会进入深度饱和,这个负反馈对提高关断 ...

支持。:lol

网友G:
1,继电器高速断开没什么意义。由于是机械动作,再快也需要要较长时间(手册一般会提及)。因此,T2应工作在完全饱和状态以减小功耗。
2,直流继电器吸合需要电流来维持,这个参数在手册上就是吸合电流。T2完全饱和,则在满足吸合电流的情况下,计算出T2基极电流。
3,T2基极电流 + R56流过的电流 = 光偶CE电流。
4,光偶CE电流决定了发光电流。

注意光偶传输比的问题。

为了避免传输比不同造成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适当的增加发光电流为好。

楼主:
就不一一恢复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H:
收获颇丰,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