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大家怎么读“μC/OS”的

楼主(2013-06-24):
比较菜的一个问题,我在北京工作了三年多,接触到的大多同事、同行都是将“μC/OS”  发音为“谬·克死”或者“U·克死”。所以我也习惯跟着这样叫。
现在转战广东,前天在某个知名空调厂家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让我“谈一下你做过的“谬C 欧S ”……”,我愣了一下,迅速反应过来是说μC/OS,然后就“……“U·克死”balabala ……” 。
结果不知是我技术不到位,还是发音不准确,让那个面试官变得脸色不太好看。

请问各位是怎么称呼这个操作系统的名称的?是“μC/OS”  还是“uCOS ”  ??

网友A:
如果面试官纠结这个问题,那只能说明他本身就很土。

网友B:
谬-塞-欧-癌思

网友C:
这个读音不是问题吧,我发音再准确,毛技术都不会,人家肯定也不会要我,纠结与这个问题的厂家不能说不是好厂家,但是纠结于这个问题的面试官肯定是.......

网友D:
个人意见,其实我也不知道。

操作系统是OS(Operating system),而 uC/OS作为一种嵌入式的操作系统,也属于操作系统的一类,应该只是名子叫uC吧,应该是念“谬-C-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