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的学习

楼主(2013-06-24):
        大家通常都用过什么嵌入式系统(uC/OS或是linux或是其他我不知道的),如果要学习的话,从何开始学,还是希望各位工程师们能将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谢谢。。。。。

网友A:
一个操作系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要慢慢来
入门的话,还是先选择好你要学习的系统,然后买本书看,再然后弄块板子做实验

网友B:
建议从ucos上手比较好,代码量少,能更好的培养对操作系统的全局观,弄个板子跑一跑,上手比较快。推荐任哲和周航慈两位老师的书,轻薄易用。学ucos个人认为应该先跑以来,把里面的功能跑熟之后,再去研究其实现机制。如果上来就去研究内核,而不知道怎么用的话,容易云里雾里,反而本末倒置了,个人观点。

网友C:
step by step!

买本书吧!系统的学习一下,网络上问来问去获得的知识比较细碎!ucos不错,可以用来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