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US 主控 --- 一起来制作

楼主(2013-06-24):
最近由于项目的需要,自制MBUS主控一套。

以前没做过,第一次,大家一起来探讨!

发下原理图

发送:

实验证明:C502不能加,必须短路。发送电路才能输出理想的方波信号!

接收:

//---20130830---修正

此电路,不用,采用下面的接收电路!

目前正在制版中,等待调试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网友A:
看看吧,我们一直用的芯片,想节省成本,这个电路我见过的,还有一个比你更复杂一点

楼主:
PCB 今天投板,回板后,边调试,边解决问题!

网友B:
斑竹牛!要跟斑竹,学习!

网友C:
要主要软件应用层上.硬件都是固定的.

网友D(2013-08-09):
这个电路就是我公司现在集中器的电路,基本上差不了多少。但是有些问题没有处理:比如短路、过载如何处理。

楼主:
非常抱歉,最近项目压力太大。MBUS已经调试完毕,但没有时间来做解释,非常抱歉!

楼主:
过流以及短路保护

楼下图

楼主:
过载和短路保护

PowerChk输出过载信号,仅用作指示,暂时不切断MBUS电源

PowerDown 在过载延时一定时间后,拉低317控制端,电源降落在1.27V采样电阻为30R,电流限制在50毫安内!

另外:PowerDown外接 磁保持继电器,实现完全断电!非故障状态下:继电器正向电压,闭合,故障下继电器电压反向,继电器断开!

电容E701在此是加速电容,用于瞬间提供大电流给继电器!

楼主:
接收电路

楼主:
聊聊接收电路:
R611+C601 耦合电路,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我的目的是取交流信号,这样总负载可以达到317的理论值,当然必须要有特大号的散热器

U601A 是差分放大33倍,输出到U601B,经过比较输出方波信号!

为何不使用第一次发的电路是因为:RC滤波电路要调整参数,无法做到波特率的全适应,通过比较电路,这个就很方便了!

实际应用:负载1A (假负载接的电阻),可以正常抄收表计。不接负载,同样可以抄收。

以上电路有个难点:负载如果再大,放大倍数必须减小,否则超出工作范围。放大倍数减小,表计的信号就不能采集到!

故此必须考虑采用两路接收放大,一路是大倍数,一路小倍数,方可完成重载和轻载,完全接收!

以上是愚人所见,望海涵!

网友E(2013-09-25):
你这个电路问题很多啊,317的构架注定速度不能太快,也就2400bps,,也无法支持任意拓扑结构,只能总线型连接。2400bps你用交流差分放大器,误码码问题会严重。你最好好好做一下长线实验很多问题会暴露出来。

其实TI那个MBUS电路很经典,就是太复杂,因为他考虑了抗共模干扰,所以他的电路和220V混走都没问题,保持了总线电流的稳定,通过反馈,降低了采样电阻的发热。所以温度不会太高,即使在重载下。不过为了低成本国内都省掉了,只要有功能就行。

网友F:
果断支持,几天都在做飞行器,没来了,今天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问题很多啊,317的构架注定速度不能太快,也就2400bps,,也无法支持任意拓扑结构,只能总线型连接 ...

谢谢您的提示:不过,恰当的器件用到恰当的地方,就是实用!

我的通讯也就是2400,距离最多50米,并且只有一个从机!

简单的就是最稳定的!

网友F:
支持下去,每天进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问题很多啊,317的构架注定速度不能太快,也就2400bps,,也无法支持任意拓扑结构,只能总线型连接 ...

能分享下您使用的电路么

网友H:
U601和U701分别是什么?
是比较器吗?

网友H:
看错了:lol

网友I(2013-12-03):
发送电路 也这么搞过,最后还是换了mos

网友J:
白沙兄,我有这个M-BUS的样片,兼容TI721的。

网友K(2014-05-04):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问题很多啊,317的构架注定速度不能太快,也就2400bps,,也无法支持任意拓扑结构,只能总线型连接 ...

请求ddv520这位大哥,可否分享下你所说的TI的MBUS电路。我没找到。谢谢。

网友K:
白沙哥,你好。我用multisim12仿真你的发送电路,仿真显示电路出问题了。未能解决。能请教下你最终版的原理图吗?

网友L(2014-08-20):
引用 网友I:
发送电路 也这么搞过,最后还是换了mos

求教MBUS电路,用TI的TSS721A有原理图吗,元件参数有吗,主站和从站的电路一样吗?求指教。另外为什么用分离元件做?

网友M(2014-11-16):
用芯片当然是价格贵,主站与从站的电路也不同。

网友N(2015-04-28):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问题很多啊,317的构架注定速度不能太快,也就2400bps,,也无法支持任意拓扑结构,只能总线型连接 ...

为什么我按照TI经典的电路做出来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O:
我们有一个MBUS项目,有兴趣开发的吗?QQ:2354394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