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PCB设计方面减少BGA的加工难度

楼主(2013-06-24):
如题,大家给说说。

楼主:
就是在PCB设计方面,通过哪些措施,可以减少BGA的不良品率。

网友A:
1 BGA的焊盘球径
2 出线线径
3 BGA所处板子的位置
4 BGA的封装尺寸的正确性
5 楼下补充

网友B:
线宽间距不要小过 3mil。

表面处理最好用OSP

网友C:
主要就是焊盘的球径和开窗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