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助手

楼主(2013-06-24):
请问有专用的CAN通讯助手么? 还是直接用串口小助手就可以实现PC的CAN通讯?   好像有个什么CANMonitor的,到哪下呢?

楼主:
好像问了一个很2的问题,要USB-can接口转换器的。 。。。

网友A:
用串口监视软件即可,CAN只是电气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