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有没有一种电压极性可控输出的芯片吗?

楼主(2013-06-24):
各位前辈,现在有厂家出过一种可控电压极性的芯片吗,具体功能说起来就是跟电压跟随器类似,有输入脚,有输出脚,但是多个控制极性的引脚,这个脚接高电平时,Vout=Vin,接低电平时Vout=-Vin,切换速度快一点。如果没有类似芯片,请教牛人能给个设计思路,用其他元器件搭一个,谢谢!

PS:是这样的,我现在在做一个无刷电机速度闭环系统,通过MC33039可以无需增加其他传感器得到与电机当前速度成正比的脉冲,经过低通后可得到一个电压值,但是这个电压值只与速度大小有关,与转动方向无关。我用的无刷电机驱动控制芯片是MC33035,旋转方向是由一个开关电平决定的,我想通过这个电平的高低来处理这个速度电压,形成有方向的电压。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如果各位前辈有更好的主意,关于这个闭环控制方案,请赐教!
PS2:这次就是想做个纯电路的模拟速度环,FPGA内实现速度检测闭环的做法已经实现过了。

网友A:
木有这种IC的,
说清楚你要干嘛 才有对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开关

谢谢版主大大

网友C:
谁需要这个电压来表征速度?单片机么?把方向控制信号和电压同时送进去不就OK了么?

网友D:
附件模拟电路,可以用高低电平控制输出正负信号的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