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几个小疑问

楼主(2013-06-24):
1、RTC没有掉电保存的存储器?
2、I2C和RTC没有ST存在的问题吧?
3、I2C、SPI没有ST存在冲突了吧?
4、EXMC的操作方式同ST?因为主频的提高和FLASH零等待是否相应提高TFT驱动速度,有个大概评估?

网友A:
请看这里 , GD32系列与ST系列的关系  一并回答了!

网友B:
GD32和STM32完全是两个东西,所以ST的bug和GD32没多大关系。

楼主:
刚看手册,掉电保存的寄存器属于内核的配置,也是20字节,有点少。

网友C:
嗯,用的新版核心,确实不错。
不过外设和这个的关系不大,尤其是要做到寄存器级兼容,基本上功能就定死了。原来ST的UART缺乏接收超时定时器的问题,估计改不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用的新版核心,确实不错。
不过外设和这个的关系不大,尤其是要做到寄存器级兼容,基本上功能就定死了 ...

这个很有用,但是真没有。
只能用定时器和软件实现了。

网友D:
我现在开发一产品。两ADC 高速交叉取样。。一ADC较正。

GD 有三ADC的产品不?

网友E(2013-08-28):
很不错的问题  我也找到答案啊了

网友E(2014-01-26):
没有漏洞了

网友F:
版主总结的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