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不可以做真正的mp3播放器,如果可以主要用到什么芯片?

楼主(2013-06-24):
想实现真正的人的声音的输出的MP3播放器,主要用到什么芯片

网友A:
一般用51+解码芯片的比较多
51主要是运行速度比较低,支持不了mp3的解码。某些高速的51单片机有可能能直接解码MP3

网友B(2021-04-08):
请问您做出了吗,我这边也想做一个MP3,软件解码,PWM直推的

网友C:
一个MP3模块才几块钱,51做简单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