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0f5013在线调试全部正常,程序下进去后RB

楼主(2013-06-24):
高手帮忙 pic30f5013单片机 在线调试全部正常,程序下进去后RB口不能采集到数据,下载后程序能够运行。
#include <p30F5013.h>
#include <P30FXXXX.H>

#include <xc.h>

// FOSC
#pragma config FPR = ECIO_PLL8          // Primary Oscillator Mode (ECIO w/ PLL 8x)
#pragma config FOS = PRI                // Oscillator Source (Primary Oscillator)
#pragma config FCKSMEN = CSW_FSCM_OFF   // Clock Switching and Monitor (Sw Disabled, Mon Disabled)

// FWDT
#pragma config FWPSB = WDTPSB_16        // WDT Prescaler B (1:16)
#pragma config FWPSA = WDTPSA_512       // WDT Prescaler A (1:512)
#pragma config WDT = WDT_OFF            // Watchdog Timer (Disabled)

// FBORPOR
#pragma config FPWRT = PWRT_64          // POR Timer Value (64ms)
#pragma config BODENV = NONE            // Brown Out Voltage (Reserved)
#pragma config BOREN = PBOR_ON         // PBOR Enable (Disabled)
#pragma config MCLRE = MCLR_EN          // Master Clear Enable (Enabled)

// FBS
#pragma config BWRP = WR_PROTECT_BOOT_OFF// Boot Segment Program Memory Write Protect (Boot Segment Program Memory may be written)
#pragma config BSS = NO_BOOT_CODE       // Boot Segment Program Flash Memory Code Protection (No Boot Segment)
#pragma config EBS = NO_BOOT_EEPROM     // Boot Segment Data EEPROM Protection (No Boot EEPROM)
#pragma config RBS = NO_BOOT_RAM        // Boot Segment Data RAM Protection (No Boot RAM)

// FSS
#pragma config SWRP = WR_PROT_SEC_OFF   // Secure Segment Program Write Protec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SSS = NO_SEC_CODE        // Secure Segment Program Flash Memory Code Protection (No Secure Segment)
#pragma config ESS = NO_SEC_EEPROM      // Secure Segment Data EEPROM Protection (No Segment Data EEPROM)
#pragma config RSS = NO_SEC_RAM         // Secure Segment Data RAM Protection (No Secure RAM)

// FGS
#pragma config GWRP = GWRP_OFF          // General Code Segment Write Protec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GCP = GSS_OFF            // General Segment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 FICD
#pragma config ICS = ICS_PGD            // Comm Channel Select (Use PGC/EMUC and PGD/EMUD)

#define CAN1TX LATFbits.LATF2
#define CAN1RD LATFbits.LATF3
#define MCU_LED LATFbits.LATF5
#define CAN2TX LATFbits.LATF6
#define CAN2RD LATFbits.LATF7

#define ZINPUT1  PORTBbits.RB5

#define ZINPUT8  PORTBbits.RB9

#define ZINPUT9   PORTDbits.RD0

void initPORT(void)
{   //配置端口B所使用的属性

    TRISBbits.TRISB5 = 1;   //ZINPUT1
    TRISBbits.TRISB9 = 1;   //ZINPUT8
   //配置端口D所使用的属性
    TRISDbits.TRISD0 = 1;   //ZINPUT9
  //配置端口G所使用的属性
    TRISGbits.TRISG0 = 1;  //CAN2 TXD
    TRISGbits.TRISG1 = 0;  //CAN2 RXD
  //配置端口F所使用的属性
    TRISFbits.TRISF0 = 1;  //CAN1 TXD
    TRISFbits.TRISF1 = 0;  //CAN1 RXD
    TRISFbits.TRISF2 = 0;  //DISPLAY2
    TRISFbits.TRISF3 = 0;  //DISPLAY3
    TRISFbits.TRISF5 = 0;  //DISPLAY1
    TRISFbits.TRISF6 = 0;  //DISPLAY5
    TRISFbits.TRISF7 = 0;  //DISPLAY4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OSCCONbits.POST = 1;      //后分频 1/4
    initPORT();              //定义端口属性
    CAN1TX=1;
    CAN1RD=1;
    CAN2TX=1;
    CAN2RD=1;
        while(1)
    {if (ZINPUT8==1)
    { CAN1TX=0;
    }
    else
    { CAN1TX=1;
    }
    }

}

网友A:
程序跑起来没?

网友B(2013-08-06):
你上面的宏定义 挺多余的在  p30F5013.h 里都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