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罕见问题

楼主(2013-06-24):
我觉得这种应该是罕见的问题吧:
我的CPLD是在一个转接板上,所以供电电源(用一个LDO把5V转成3.3V)和输入信号的电源是两个电源。CPLD的某个IO连接有一个指示灯,串接一个电阻到电源层,平时指示灯常亮。但是断电之后,输入信号如果不断电,小灯仍然会一直亮下去。(输入信号后面有一个74系列的电平转换芯片,供电电源中的3.3V和CPLD的电源相同)。
另外,我的CPLD用ByteBlaster烧写有时候不成功,但用USBBlaster每次都可以烧写成功。

网友A:
有点奇怪,如果断电能常亮,真的太厉害了。
世界级发现啊。--一点讽刺的意味都没有。
太奇怪了。

哈哈 还是讽刺

网友B:
你的输入信号就是一个电源,通常器件输入端都会有二极管接到电源和地的,这样你的电源断了但是信号会通过二极管馈到电源端的,如果负载较轻,LED可以点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入信号就是一个电源,通常器件输入端都会有二极管接到电源和地的,这样你的电源断了但是信号会通过二 ...

输入信号和CPLD之间隔了一个74ALVC164245的电平转换芯片,按照您的意思,就是说74ALVC164245提供了电源?实际测量电源电压大概是2点几V,貌似这种状态下CPLD还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奇怪,如果断电能常亮,真的太厉害了。
世界级发现啊。--一点讽刺的意味都没有。
太奇怪了。 ...

版主大人亲自回帖,倍感荣幸啊!:lol
我也觉得奇怪,还好输入信号断掉,它就不亮了,不然我就申请诺奖

网友C:
通过 IO 里的保护二极管串电流了, 也就是你的 CPLD 仍然在工作

网友B:
就是这个输入,

网友B:
不好意思,多放了一个图,不知怎么删不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多放了一个图,不知怎么删不掉了?

不用删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通过 IO 里的保护二极管串电流了, 也就是你的 CPLD 仍然在工作

:)我稍微有点明白了,设计到板卡的东西,我就晕

网友D:
貌似164245是一种总线保持行CMOS芯片,呵呵,输出关断是需要一点电流的,同时他的输入阻抗很大,稍微输入有点波动就会导致输出变化,呵呵,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啊,呵呵,印象当中这个片子是,还有就是貌似输出是三态,不知道你的设置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164245是一种总线保持行CMOS芯片,呵呵,输出关断是需要一点电流的,同时他的输入阻抗很大,稍微输入有 ...

很有用啊!!我现在就有可能是它的问题!肿么办呀,求救!
这个帖子就是我发的“CPLD寄存器值无故变化!!工程实际问题求救!!”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294&extra=
也是同一块板子

网友E:
板上有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感应电压,我现在做的板上有3种输入电源,这3种电源之间无任何连接,相互分开的,但是加上一种电源后,其余2种电源会有个1V的电压出现,我也最近才发现这个问题,感觉很神奇。但是都加电后,也不影响正常工作。而且原先1V的那个电源在加电后也没有额外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输入,

抱歉啊,我眼神不大好使还是咋的,居然没有采纳你的答案。。。。
采纳错了,新手,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