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模拟IIC通讯的弊端与改进

楼主(2013-06-24):
IIC 即Inter-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总线),这种总线类型是由菲利浦半导体公司在八十年代初设计出来的,主要是用来连接整体电路,IIC是一种多向控制总线,也就是说多个芯片可以连接到同一总线结构下,同时每个芯片都可以作为实施数据传输的控制源。现在许多器件如A/D转换、E2PROM等都采用IIC接口,若电路设计时受到引脚或其它原因的限制,则多会采用模拟IIC的方式与其通讯。但常见的模拟IIC通讯机制在电气特性上存在弊端,本文就对模拟IIC通讯的常见用法进行分析。
标准IIC中SCL时钟引脚和SDA数据引脚为漏极开路输出,因此均应接上拉电阻。由于一般应用中只有单片机一个主机,因此SCL引脚可用推挽输出代替。针对SDA引脚,同样应设置成不具有驱动能力的开漏输出,但部分MSP430引脚无开漏输出模式,因此常见的做法是在输出数据时将SDA引脚设置成输出模式、读取数据时再将其设置为输入模式。
该方法的弊端在于当MSP430发送一个完整的字节后,相应芯片会拉低SDA,即回复一个ACK信号,而此时MSP430的SDA引脚还没有及时切换为输入状态,若单片机输出为高电平,则会与器件发出的ACK信号冲突,即发生“短路”现象,如图所示,那个不高不低的电平就是冲突信号。

===>>
注:左图中上方波形为SCL引脚电压
         下方波形为SDA引脚电压
这样会对器件及周边电路产生不良影响,最明显的现象是对供电能力不强的电路产生电压波动现象,引脚驱动能力越强,电压波动越明显。如图所示:

注:图中上方波形为芯片电源电压
         下方波形为SDA引脚电压
为避免上述弊端,可以利用MSP430引脚在输入状态下为高阻态这一特性来改进:在需要输出高电平时将SDA脚设置为输入状态,此时由于上拉电阻,总线为高电平;需要输出低电平时将SDA设置为输出状态并将输出寄存器设置为输出低电平即可,这样既可以正常通讯又能够避免总线短路的问题。
假设采用P1.0作为IIC通讯的时钟脚,P2.0作为IIC通讯的数据脚,则初始化函数为:
void Init_IIC(void)
{
    P1DIR |=  BIT0;
    P1OUT |=  BIT0;
    P2DIR &= ~BIT0;
    P2OUT &= ~BIT0;
}
对应IO输出代码为
#define IIC_SCL_1   P1OUT |=  BIT0
#define IIC_SCL_0   P1OUT &= ~BIT0
#define IIC_SDA_1   P2DIR &= ~BIT0
#define IIC_SDA_0   P2DIR |=  BIT0
经测试,改进后的输出方式可以避免上述问题,增加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
IIC 即Inter-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总线),这种总线类型是由菲利浦半导体公司在八十年代初设计出来的,主要是用来连接整体电路,IIC是一种多向控制总线,也就是说多个芯片可以连接到同一总线结构下,同时每个芯片都可以作为实施数据传输的控制源。

网友A:
楼主总的姐蛮好的,模拟IIC总线的关键是需要注意时序的

网友B:
宏定义的使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B:
修改代码还是宏定义方便的。

网友C:
想法不错,但是,还是会有冲突。 当输出为低时,若由于器件错误(或命令错误),器件来个NACK,一样会出现楼主说的电平冲突。
在没有开漏输出的情况下,可以串入10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不错,但是,还是会有冲突。 当输出为低时,若由于器件错误(或命令错误),器件来个NACK,一样会出现 ...

冲突应该是不会的,因为IIC器件发送NACK时SDA引脚为开漏,发送ACK时是低电平,IIC协议的器件是不会主动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D:
弊端在于当MSP430发送一个完整的字节后,相应芯片会拉低SDA,即回复一个ACK信号,而此时MSP430的SDA引脚还没有及时切换为输入状态,若单片机输出为高电平,则会与器件发出的ACK信号冲突,即发生“短路”现象

网友D:
这个问题的我还真没怎仔细的分析过的,很是感谢楼主的

网友E(2014-03-02):
nice ~~~困扰了好久

网友F:
谢谢,很有意义的分析

网友G:
我做的波形也有一个毛刺,但是从来东没有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