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1N4148导通后压降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3-06-24):
请问一下1N4148导通后压降一般是多少

网友A:
减少0.6V左右吧

网友B:
和电流有关
0.4V~1V之间

网友C:
0.7V,就是硅管的压降

网友D:
大约0.7V……

网友E:
二极管导通后压降和流通电流是有关系的,0.3~0.7的样子

网友F:
看完不顶什么心态?不够觉悟吗?火前留名不知吗?强势插了不知吗?

网友G:
对于硅管,结压降是0.7V,实际会有些小误差。

网友H:
8楼不亦心说得对,datasheet最靠谱。

网友I:
说明VD与温度,正向电流有关。

网友J:
看11楼的图,估算就很靠谱。
压降与通过的电流相关,如果电流在几个毫安,压降在0.6~0.7V。
当然,是在常温下。图中是25度时的曲线,一般常温适用。

网友K:
额!…上课铃响了!…

网友L:
0.4以上

网友M:
只要是硅管二极管应该都是0.7V左右,应该比这个小

网友N:
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