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用的DC5V电压保护TVS管型号有哪些呢

楼主(2013-06-24):
请教各位大侠,常用的用于DC5V的TVS管有哪些推荐型号呢
直流电压保护是不是用单向的TVS管呢

网友A:
要看你的输入电压范围的,自己选个吧

网友B:
在单极性的信号电路和直流电源中,选用单向TVS管。可以选择SMBJ6.0A或SA5.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