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5509外扩flash的这种接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24):
这个是并口flash吧,操作速度是非常快的,具体的就需要用CPU来执行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并口flash吧,操作速度是非常快的,具体的就需要用CPU来执行操作了

那地址线上的高6位接到了McBSP上是怎么操作的呢

楼主:
TMS320VC5509A只有14根地址线A0~A13,又因为Flash作为数据存储空间使用时的地址编码采用字寻址方式,则DSP的A0信号无效,所以AM29LV800芯片的低13位地址线A0~A12连接TMS320VC5509A的地址线A1~A13,高6位地址线A13~A18由缓冲串口来扩展。
关于A0信号为啥无效   我将发贴详细说明   请大家关注

网友B:
那几个Mcbsp脚当GPIO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Mcbsp脚当GPIO用的吧

正解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Mcbsp脚当GPIO用的吧

5509你应该很熟悉吧   有问题请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地址线上的高6位接到了McBSP上是怎么操作的呢

AM29LV800的资料的我没看过的,不过看那高六位跟5509的接法,我看是跟该flash的读写操作的控制相关的,还有就是读写时的时钟,这样说不知可否,见笑了啊:P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29LV800的资料的我没看过的,不过看那高六位跟5509的接法,我看是跟该flash的读写操作的控制相关的,还 ...

嗯 谢谢回答  最后发现McBSP被当做IO口使用了   用于给高位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回答  最后发现McBSP被当做IO口使用了   用于给高位地址

哦,原来如此啊,若单从电气连接的标示上理解的话还真很难看出的啊: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如此啊,若单从电气连接的标示上理解的话还真很难看出的啊

对  我也一直没弄清楚  后面看到一篇论文  其中就是这么做的  才明白了

网友C(2014-01-06):
请问楼主看的是哪一篇论文?可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看的是哪一篇论文?可否指点一下?

就这一篇  你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这一篇  你看看吧

多谢,bbs下载不好用,在cnki找到了,看明白了~
感觉这种方法还是很麻烦啊。。。
看您的另一篇帖子说还是推荐使用SPI接口的FLASH,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型号推荐吗?
SPI口的Flash最大容量有限制吧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bbs下载不好用,在cnki找到了,看明白了~
感觉这种方法还是很麻烦啊。。。
看您的另一篇帖子说还是 ...

关于型号没有记下  你找找应该很多 像SST*的
SST25VF080B  8M的
SST25VF016  16M的
具体关系不清楚
SPI接口的速度慢   但是可以将代码搬移到SDRAM中运行
这样就不影响程序运行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型号没有记下  你找找应该很多 像SST*的
SST25VF080B  8M的
SST25VF016  16M的

多谢,我研究一下,现在设计5509的PCB,在boot这块为难了,想找一种特别简单的方法。
看来要不换BGA封装+并行flash
否则就是LQFP封装+串行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我研究一下,现在设计5509的PCB,在boot这块为难了,想找一种特别简单的方法。
看来要不换BGA封装+ ...

嗯  这种方案很好   BGA的总线合适  体积又小   你参考TI给的方案
flash采用他们采用的型号  这样可以用TI提供的烧写工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这种方案很好   BGA的总线合适  体积又小   你参考TI给的方案
flash采用他们采用的型号  这样可以用T ...

OK,thank you
TI的参考设计是这个,我看FLASH都长得差不多啊,应该是通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OK,thank you

TI的参考设计是这个,我看FLASH都长得差不多啊,应该是通用的吧... ...

是这个sch   你参考一下
flash接口都差不多  但是控制指令肯定是不同的

网友D:
这个帖子真给力  学习了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个sch   你参考一下
flash接口都差不多  但是控制指令肯定是不同的

OK,多谢~我仔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