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希望增加一个帖子删除功能

楼主(2013-06-24):
希望增加一个帖子删除功能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个:hug:

楼主:
眼看着就要沉下去了,我努力地把它给浮起来

网友A:
没接触过。

网友B:
你想例程直接用?先看看控制VCC供电的IO吧。还有USART接smartcard还是有些地方数据手册上没有提到的。

网友C:
直接将SAM卡的vcc连接的3.3V

网友D:
帮你顶一个   楼主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你顶一个   楼主   顶一个

谢谢了,顶起来: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将SAM卡的vcc连接的3.3V

这样不是很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例程直接用?先看看控制VCC供电的IO吧。还有USART接smartcard还是有些地方数据手册上没有提到的。 ...

我只是想先用例程跑一下看看能不能完成基本的响应,没想到连电都上不去,时钟也就没有了,OFF能变化

楼主:
接上,放上我手上的例子

网友B:
买个usb接口逻辑分析仪,有100多点的,挺好用的。耐心点,慢慢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usb接口逻辑分析仪,有100多点的,挺好用的。耐心点,慢慢调试

不是USB啊,智能卡

网友B:
买个逻辑分析仪(有usb接口的),看看时序,慢慢调,耐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逻辑分析仪(有usb接口的),看看时序,慢慢调,耐心调。

看错了,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像我上面11楼说的一样,这个库是比较老的了,现在我换成了3.5的库,CMDVCC初始化就是高电平,也就能够进入中断,通用跟ST8024有关的引脚配置全部放在程序初始化里面,问题这个问题是解决了,时钟有了,卡能够上电,接着往下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不是很好吧

没问题的,SAM 卡的供电电压就是3.3V

楼主:
智能卡调试完成,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E: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楼主

网友F(2014-05-26):
引用 楼主:
智能卡调试完成,谢谢大家的回答

你好,我自己做的板子插卡OFF没电平变化,按PRES键有电平变化,可以指导下吗?QQ:1006678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