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确认

楼主(2013-06-24):
有兄弟见过附件照片中的类似器件吗,单板上的位号为M1。

在原理图中的大概位置参见附件。

楼主:
没有兄弟 知道吗 看上去有点像电容

网友A:
象硅粒子,量一下极性

网友B:
热敏电阻,做补偿用的。

网友C:
钽电容器

网友D:
热敏电阻

网友E:
好像是热敏电阻啊

网友F:
赞同热敏电阻,用万用表量一下吧

楼主:
多谢各位支持 我量一下然后通报结果

网友G:
最直接的办法是测试,脱离电路测试和在线测试。

网友H:
用外用表测试一下阻值和容值,分别是多大???

网友I:
热敏电阻?

网友J:
这是个振荡信号放大整形为方波型号的电路,热敏电阻可以排除。

楼主:
帮忙的兄弟已经加分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