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京东方8.2寸LCD 背光如何点亮

楼主(2013-06-24):
求助:京东方8.2寸LCD 背光如何点亮

网友A:
几点要注意:
1.背光电源
2.背光使能控制引脚,一般有1~2个控制引脚

楼主:
背光的电压电压不够  手册是15.7  电压一直加到27V才可以点亮背光 但是还是得把LED_的三个管脚之间短路才可以点亮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