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S5PV210开发板】【处理器】【简介】

楼主(2013-06-24):
S5PV210是一个32位精简指令集、低功耗、高性能的cortex-a8处理器,它属于armv7架构。飞凌开发板型号为OK210
上边的这张图,显示了S5PV210处理器的整体框图。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了解到S5PV210的主要功能,这些小的模块共同构成了三星210处理器。
首先说一说CPU核心部分,CPU的主频可以达到800M1GHz,可以通过配置U-Boot源码中对应控制主频的宏来进行主频的选择。U-boot默认的主频是1GHzCPU的核心部分还有512KB的高速缓存。还有NEONNEON它是ARM内部集成的可以实现复杂算法的模块,比如说图像的智能分析,数学上的运算等都是通过NEON来实现的。
左上角是系统外设,这一部分主要是一些低速设备。其中:
RTC是实时时钟,负责系统时间的控制;
PLL是锁相环,主要起倍频作用;
Timer with PWM是定时器模块;
Watching Timer是看门狗,看门狗主要是在应用程序跑飞或者系统死机一段时间之后,将系统重启。看门狗在实际的项目中是要打开的。
        DMA24ch)是24通道的DMA控制器。如果没有DMA的话,数据是通过CPU传给内存,再由内存传给系统外设的;有了DMA之后,数据可以不通过CPU。比如音频数据通过DMA控制通道直接传到内存中。DMA可以控制外设数据与外设数据、外设数据与内存数据、内存数据与内存数据之间的传输,这样可以有效的提升系统的工作效率。6410中也有DMA,只是没有210的多;
    Keypad14x8):148的键盘接口;
TS-ADC12Bit10ch):12位的数模转换,有些电阻屏的触摸功能就是由他来实现的;
左下角是外部总线模块。从这个模块可以看到210支持IISAC97PCM这样的音频标准接口;
HSMMC/SDx4:4路MMC总线,可以接SD卡、TF卡和SDIO接口;
USB Host2.0/OTG2.0210支持USB Host 2.0,和师傅实际测试了一下,USB Host2.0的传输速度大概是12~16M/s
UARTx4:4路串口;
IICx33IIC总线,一些常用的电容屏的触摸芯片,重力传感器就是接在了IIC总线上;
HS-SPIx22SPI总线;
GPIOGPIO接口;
下边中间的是电源管路模块,如果在做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类的产品的话,一般会用到,他的作用是通过软件动态调节CPU功耗,一般是通过升高或降低,打开或者关闭电压的方式来调节功耗的;
右下角是存储接口模块,以前听到Memory总会幼稚的认为是内存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这样,Memory其实是存储的意思;
S5PV210NAND支持SLCMLC两种,SLC的稳定性由于MLC,同等容量的SLC价格高于MLC
它还支持16位硬件ECC。由于nand flash的工艺问题,在数据读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位错误,这时就需要Ecc来检查和纠正了;
S5PV210开发板常用的芯片是LPDDR2DDR2,这里的LP就是low power的意思,就是低功耗~
右上角部分就是S5PV210强大的多媒体功能模块了;
首先是摄像头接口;
MFC多媒体格式转换模块,主要的任务就是视频文件的编解码;具有30/s的处理能力,支持H.263/H.264/MPEG4编码和解码;
支持2D/3D图形引擎;
HDMI,高清数字多媒体接口;
JPEG主要用于图片文件的硬件编码,原始数据通过JPEG编码生成jpg格式文件;
最后是LCD控制器;
中间的Multi layer AHB/AXI Bus是高速总线,CPU内部各个模块与CPU就是通过这个高速总线来实现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