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4421同步码的问题

楼主(2013-06-24):
你好,请咨询一下技术方面的问题,我现在用到一款无线收发芯片SI4421,在编程调试的时候遇到一点疑问,发送的时候我先发AA AA AA 三个前导码,在发2D D4二个同步码,在发我的数据,我接收的时候,怎么前导码和同步码都接收不到,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接收到,或怎么设置才可以,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同步吗是开启接收机数据输出的条件,本身当然不会输出,除非你配置为非同步码模式。

楼主:
谢谢版主,SI4421是否可以配置成非同步码模式,查资料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如果能配置,怎么配置?谢谢

网友A:
具体你去看器件手册,一定有介绍的。

楼主:
chunyang版主啊,我仔细看了SI4421手册,没有这发面的介绍,估计SI4421就没有这方面的功能(非同步码模式) 。各位前辈请发表你的意见,谢谢

网友A:
注意要看原厂的英文版手册,在FIFO指令配置字里。

楼主:
chunyang, si4421真的能接收到前导码AA AA AA 同步码2D D4 数据 XX  XX 还有结束码是吗,我怀疑没用办法收到啊。望CHUNYANG帮明确答复?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不用同步吗模式了,那个FIFO配置字里有FIFO填充条件选项的,为什么不仔细看看器件手册?

楼主:
谢谢,CHUNYANG,是看到了,但我设置总是不对,能不能私下聊一下,帮忙设置一下,可以有回报。我QQ:706882735

楼主:
chunyang,我在FIFO配置字里有FIFO填充条件选项,选择如下,你帮我看一下,是先CA80H ,后CA87H, FIFO配置字F3 F2 F1 F0 SP AL FF DR =1 0 0 0 0 1 1 1,现在是有输出了,但是一直在输出,我用示波器看,看不到我要接收的数据,请帮我看看,这样设置是否可以,应该还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如果采用直通模式,那么因空间背景噪声的原因,FIFO将一直有输出,很正常。至于具体的设置,这个我也得去看器件手册,建议你自己解决。方法:先使用同步头模式,调通后再转入直通模式,二者仅一个位的设置不同。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指点,我按照你说的思路,已经调通了同步头模式,现在转入直通模式,数据接收比较较困难,偶尔会有一次接收到,但不确定数据是否正确,因为示波器根本看不出我要接收的是哪段信号,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想确认一下,直通模式接收来的数据输出格式是不是和同步头模式接收来的数据输出格式一样,只想确认这一点,如果是一样的,就不用调试直通模式了,因为我做的这个无线接收器,是想实现发射什么数据,我全部接收什么数据,包括前导码,同步头,数据,和结束码,望CHUNYANG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A:
在信噪比满足的前提下,输出格式当然是一样的,但被“淹没”在噪声数据之中。直通模式是给自定义同步头留下的工作模式,需要接收端软件来识别同步。

楼主:
也就是说,在直通模式下,接收端是可以接收到前导码,同步头,数据,结束码的,只是接收端的软件要做好处理区分噪声信号和真实数据信号,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在直通模式下,接收端是可以接收到前导码,同步头,数据,结束码的,只是接收端的软件要做好处理 ...

见你那么多天也没搞出来,给你点参考吧,
1、你是想要看到接收到数据 AA AA AA 2D D4 XX XX XXX,是吧,就是说你发什么,接收端就要收到什么,对比对,如果是这样的,你需要的就是直接模式。配置参考
phyWrite(0x89, 0x3D);
phyWrite(0xAF, 0x3C);
phyWrite(0xC8, 0x8E);
phyWrite(0xC6, 0x59);
phyWrite(0xC4, 0x2A);
phyWrite(0xCE, 0x88);
phyWrite(0xC0, 0x81);

2、不明白为何现在还选择4421 ,这个IC 现在价格贵、性能差,已经接近停车状态。为何不用性能更优、价格更便宜的 SI4432 呢。4421  4320 我也用了好几年,去年已经全部改为4432 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在直通模式下,接收端是可以接收到前导码,同步头,数据,结束码的,只是接收端的软件要做好处理 ...

是的。

楼主:
谢谢,kation122 ,chunyang ,本人是菜鸟,刚刚入门,因为资料手册说的不是很详细,都是点到为止,所以有的东西只能请教前辈大师了,我也问过贝能的工程师,他们也不是很了解,没有办法只能在上面请教了各位了。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个芯片,这是客人提供样品的,我不太了解贝能的芯片的性价比,这个我到时候会跟老板沟通更换芯片,现在只当学习了,再次谢谢2位大师的指点。

楼主:
kation122前辈,phyWrite(0x89, 0x3D),这个设置时不是有笔误,另外,能否给我直通模式全部的配置参考啊,谢谢

楼主:
怎么高手都不说话啊,还是自己顶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高手都不说话啊,还是自己顶顶吧。

phyWrite(0x89, 0x3D),这个配置没错的,这个产品量产了好几年呢。
0x89  设置含义:433 BAND, 晶体中休眠时也工作
0x3D 设置含义:晶体负载电容设为10PF,   67K 的BW,   clock out 关

楼主:
kation122 ,谢谢 ,这个配置应该是配置设定命令,它的位格式是:1000 0000 el ef b1 b0 x3 x2 x1 x0 ,不应该出现 89 3D格式的啊?? 还有FIFO 和复位命令,你在直通模式的时候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我查看了手册,SI4421里面没用89指令啊,不知道KATION122兄是哪个配置字里面设定的?还有FIFO和复位命令是怎么设置的,谢谢KATION122

楼主:
看来高手都不想出手啊,还是自己顶着

楼主(2013-09-12):
引用 网友A:
在信噪比满足的前提下,输出格式当然是一样的,但被“淹没”在噪声数据之中。直通模式是给自定义同步头留下 ...

经过大家的帮助,终于可以在直通模式下收到数据了,谢谢大家的帮助,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接收的灵敏度不高,有时候要接收2次就可以接收到数据,有时候要接收50次以上才能收到正确的数据,请问信号被“淹没”在噪声数据之中,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处理,提高灵敏度,一次性接收正确的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过大家的帮助,终于可以在直通模式下收到数据了,谢谢大家的帮助,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接收的灵敏度 ...

补充说明一下,灵敏度不够,接收应该像同步模式一样,一次性就收到正确的数据,但我现在直通模式要1次,2次,有的时候要10次,更多的要40多少次才可以收到,请问一下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大家的帮助,终于可以在直通模式下收到数据了,谢谢大家的帮助,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接收的灵敏度 ...

我前面说的“淹没”是指信号发射之前接收机在直通模式下会一直输出杂乱信号直到有效信号的到来,从输出看,有用数据就是“淹没”在噪声中,这和信噪比低,输出出现误码是两回事。
接收灵敏度不足的改进:提高发射机的输出功率、使用高增益天线、接收机增加LNA、降低空中数据传输率、使用纠错编码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灵敏度不够,接收应该像同步模式一样,一次性就收到正确的数据,但我现在直通模式要1次,2 ...

如果同样条件下,直通的接收效果不如同步头模式,那说明是你的软件问题,注意发射机开启后最初几个字节很可能不稳定,这是信道结构特点决定的,要先给出足够长的引导信号后再附加自己的数据起始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样条件下,直通的接收效果不如同步头模式,那说明是你的软件问题,注意发射机开启后最初几个字节很 ...

我直通模式和同步模式都是同样的设备,在同步模式,接收的灵敏度很高,在直通模式时候,我只是把接收的设备的软件改成直通模式,在直通模式接收数据的时候,前面有键盘检测程序,不是一开机就接收的,所以开机后接收数据,机器运行应该稳定的,我接收是用查询模式的,先接收10个数据,包括引导码,同步码,数据和结束码,存储在寄存器中,再把寄存器中的内容拿来比较看看是否正确,我测试了很长时间,很多时候都不对,我把接收和比较的程序贴在下面:(是汇编的),请版主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同步模式也是这个接收程序.
L023EH:
        BTFSC  PORTC, 3
        GOTO   L023EH            ;判断有数据是否可以接收

        CALL   L00D7H            ;数据接收子程序
        MOVWF  58H                ;接收数据暂存在58H
        MOVF   41H, 0               ;开始的时候[41H]=00,相对地址用到改变地址变量
    ADDLW  21H                  ;数据存储从21H 开始存储
    MOVWF  FSR                  ;FSR=W
        MOVF   58H, 0                ;把暂存数据移到W
        MOVWF  INDF                 ;[FSR]=W 存到对应地址
    INCF   41H, 1               ;[41H]=[41H]+1
        MOVF   41H, 0               ;W=[41H]
        XORLW  0AH                  ;10个数据是否接收完成
        BTFSS  STATUS, Z
        GOTO   L0243H
接收数据比较程序:
        MOVF   21H, 0            ;取21H中接收的数据,与AAH引导码比较是否相同,如果是那么比较
        XORLW  0AAH              ;
                BTFSS  STATUS, Z         ;判断W内容为0否,为0,Z=1,结果不位0,Z=0时跳过下一指令
        GOTO   NEXT12
                GOTO   NEXT11
NEXT12: BSF    PORTA, 5          ;数据部正确1号红灯亮
        GOTO   L02CHH            ;
;\\\\\\\\\\\\\\\\\\\\\\\\\\\\\\\\\\\\\\\\\\\\\\

NEXT11:
                MOVF   22H, 0            ;取22H中接收的数据,与AAH引导码比较是否相同,
        XORLW  0AAH              ;
                BTFSS  STATUS, Z         ;判断W内容为0否,为0,Z=1,结果不位0,Z=0时跳过下一指令
        GOTO   NEXT20
                GOTO   NEXT21
NEXT20: BSF    PORTA, 5          ;数据部正确2号红灯亮
        GOTO   L02CHH            ;W=01H

网友A:
用查询的话,务必保证定时查,这个对任务调度要求较高不如改成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判断第一个字节,相符时再进行下一个判别,这个编程思路要简单可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查询的话,务必保证定时查,这个对任务调度要求较高不如改成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判断第一个字节,相符 ...

因为在直通模式,采用中断,设备处于一直有信号的(包括噪音和有效信号)的状态下,MCU应该在不停的中断,处理数据的接收(不管是噪音和有效信号),跟我现在的一直在查询接收应该没有多大的区别。我在考虑直通模式想要做到同步模式一样的灵敏度,估计是有点不可能?不知道版主在直通模式的时候,接收程序构建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A:
这种情况下,中断的效率会高的多,中断服务程序要尽量简单,校验当前数值并根据该数值是否有效来设置一个标志即可,主程序流程根据该标志决定是否进入独占的数据接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中断的效率会高的多,中断服务程序要尽量简单,校验当前数值并根据该数值是否有效来设置一个标 ...

版主啊,很不好意思,我又来问你了,根据你中断思路,我设计了程序,但接受跟查询的效果差不多,也要发多次,才可以接收到正确的数据,不像同步方式那样一次成功。现在我在想一个问题,SI4421在同步方式的时候它来区分噪音和有效信息,是用软件来实现的还硬件本身来来设置区分的,如果是软件来实现,那我SI4421在直通方式的时候,也可以参照同步方式来做程序,但我看了手册,同步方式时候区分识别数据,硬件的可能性很大! .我在考虑,在直通方式的时候,不管程序是中断还是查询,MCU都会接收到噪音信号,还有可能在接收噪音信号的时候,在这时候有效数据送到,这样等噪音数据接收完,再去接收有效信号,势必会丢掉一部分有效信号,所以总是出现要接收好几次才成功,版主你说,我这样考虑有道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主啊,很不好意思,我又来问你了,根据你中断思路,我设计了程序,但接受跟查询的效果差不多,也要发多 ...

自己顶一下,请路过高手出手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路过高手出手帮忙看看,谢谢

版主啊,噪音信号和有效信号,在程序里不管才用中断还是查询,都是很难区分的啊,望版主给我指示一,怎么才可以有效的区分噪音信号和有效信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