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模拟I2C,没有应答

楼主(2013-06-24):
我用IO口模拟I2C,外设是HMC5883,可是怎么都没有应答信号,不知什么原因啊?求大侠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个人浅见:
挂上示波器,看看时序、脉宽是否符合I2C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浅见:
挂上示波器,看看时序、脉宽是否符合I2C标准

我现在能测到数据了,但是示波器看的时候还是没有应答!什么情况!现在在怀疑单电源供电时3.3V跟CPU供电一致,可以测数据!双电源供电供电电源是2.5V,CPU仍然是3.3V,会不会是这个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