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芯片选型,要求带EQEP,求解答,版主帮帮忙

楼主(2013-06-24):
小弟想找一款TI的芯片,要求带EQEP正交编码模块,其他外设基本没要求,用在编码器上,代码量较小,FLASH、RAM的没什么太大要求,主频估计在50MHZ左右,越快越好了。。。公司用的,功能满足的情况下价格首位,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芯片?要求:1、EQEP正交编码模块 2、主频50MHZ左右或以上
各位有什么合适的芯片吗?C2000?C5000?C6000?

网友A:
dsp2000系类都是自带正交编码模块的   从最早的2407一直到28*系类  后面的283x系列都是有的
你的这个主频随便都能满足  它们正常都是工作在100-150M之间
建议你不要考虑用2407   2年之内是不会停产的   但是过了两年就要停产了
28系列  经典的2812   如果你不考虑外扩存储器的话 它就没必要选择了  可以选择2808   稳定性较好   体积小
现在的28335总体性能是较高的   浮点型处理器   适合做一些控制类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2000系类都是自带正交编码模块的   从最早的2407一直到28*系类  后面的283x系列都是有的
你的这个主 ...

谢谢版主啊,现在公司暂时定28030,资源是足够了,就是想找找有没有更便宜的芯片,除了C2000就没有别的带EQEP的便宜的芯片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啊,现在公司暂时定28030,资源是足够了,就是想找找有没有更便宜的芯片,除了C2000就没有别的带 ...

你如果不需要高精度的采集   可以找找单片机中就有带捕获单元的    也可以用来解码  但是会耗CPU的
dsp中的就不会占用CPU   采集速度精确   还可以判断方向   是比较完善的
F280200只有40M   更便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