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初用固件库时需要修改哪些地方?

楼主(2013-06-24):
我想用我的STM32F103ZE开发板跑一下固件库里的例程,结果软件仿真正确,烧到板子上去却没有相应的波形输出。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的设置有没有问题,我现在上传我设置修改的地方的图,大家给看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漏掉哪些该设置的地方:
除了这三个地方,还有需要更改的地方吗??
我上传下工程文件,

另附软件仿真结果,,

楼主:
这个地方修改了

楼主:
大家看看还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吗?怎么烧写到板子上就是不行哇,,,

网友A:
我的是这样设置的,没有问题。!!!

网友A:
我的是这样设计,没有问题。

图片

图片

网友B:
烧的什么程序?怎么个不行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的什么程序?怎么个不行法?

烧写的就是固件库自带例程中的六步PWM,软件仿真一点问题都没有,偏偏烧到板子上就不行了。。。我前面还发过帖子,带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这样设计,没有问题。

哦,你的就是没定义那个评估板吧?其他的地方我还有遗漏吗?谢谢兄弟斧正

网友A:
不用,我是没改过!你先试下。

网友A:
不过我觉得你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硬件或者程序是否出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硬件或者程序是否出来问题。

额,程序是V3.5固件库例程的六步PWM中自带的,我除了对对应的硬件定义做了修改之外,没有做任何修改,所以软件的仿真结果也是正确的。我修改的部分都附上图了,,,,,另外我用过Alientec的开发板,那款芯片是STM32F103RBT6,结果仍然是这样的,不行。。

网友B:
如果你自己板子上用到的晶振和库函数所基于的STEVAL板子上用到的不同,还要改HSE_VALUE这个宏定义的。

我问你,怎么个不行法,你还没有回答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自己板子上用到的晶振和库函数所基于的STEVAL板子上用到的不同,还要改HSE_VALUE这个宏定义的。

我 ...

HSE_VALUE为8M,这个我改了。。。。我说的不行就是烧写到板子上,PA8,PA9,PA10,PB13,PB14,PB15六个脚正好输出六步PWM,结果六个脚电平一直都是低电平,跟没烧程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自己板子上用到的晶振和库函数所基于的STEVAL板子上用到的不同,还要改HSE_VALUE这个宏定义的。

我 ...

但是软件仿真就正好是6steps,我刚才把评估板那的定义也去掉了,也不行,,说明里边还是有问题的,,,都找不到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自己板子上用到的晶振和库函数所基于的STEVAL板子上用到的不同,还要改HSE_VALUE这个宏定义的。

我 ...

要不麻烦版主您根据这个固件库,然后结合我上边改动的几个地方,往自个的板子上烧一烧,看看效果,帮我找找原因,成吗??小弟现在初学者,对这个还不甚了解,,,,对您来讲应该用时不多,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我是没改过!你先试下。

要不麻烦您根据这个固件库,然后结合我上边改动的几个地方,往自个的板子上烧一烧,看看效果,帮我找找原因,成吗??小弟现在初学者,对这个还不甚了解,,,,对您来讲应该用时不多,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谢谢了。。。

网友A:
你先写个LED的程序,看是否运行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写个LED的程序,看是否运行正常。

我跑了下固件库例程中的7路PWM输出等程序,板子上是有波形输出的(但是上升沿和下降沿出现巨大的尖峰),那是不是就可以说固件库自带的例程有问题啊??,,因为它的主程序和中断程序我一点都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写个LED的程序,看是否运行正常。

额,我刚刚又跑了个TIM3输出等例程,烧写到板子上也是不行,同样只是软件仿真正确,现在应该说是某处基本设置没设置好了吧,,,,,这个真不知道还有哪需要修改,,,

网友C:
你用的keilXX?  貌似型号不同还是有点不一样,我用的4.12没问题,用 4。5与 4.7A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发个模版给你!

网友A:
我觉得你就写个操作IO口的程序,不要写这些复杂的。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A:
或者你把你的工程发过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keilXX?  貌似型号不同还是有点不一样,我用的4.12没问题,用 4。5与 4.7A很容易出问题 ...

额,我的也是keil4.12,,咱们是同一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模版给你!

额,,这个论坛设置了上传大小,传不上啊,,,我的QQ邮箱为603612828@qq.com,如果有模板,麻烦大哥给一份,或者烦请您留一个邮箱,,,

网友A:
已经发到你邮箱,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发到你邮箱,请查收!

根据您发给我的模板,我进行了修改,发现仍然存在同样的问题,,,可能是其他地方存在错误,,我把我自己的程序和修改到您的模板上的程序发给您一份,,如果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帮我看一看,不胜感激。,,(我发到您给我发邮件的那个邮箱吧)

网友A:
你把我的程序烧写到你的板子上也有问题?

网友A:
你的硬件是开发板还是自己弄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件是开发板还是自己弄的板子?

红牛开发板,,STM32F103ZE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的什么程序?怎么个不行法?

版主,我重新把工程文件上传上去了,如果您百忙之中抽点时间帮忙看看,小弟不剩感谢啊!!

网友A:
你好,在我这里没有问题,我现在怀疑你是否真的把程序烧进去了。

网友A:
你的启动模式是否对,从Flash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在我这里没有问题,我现在怀疑你是否真的把程序烧进去了。

哦??在您的板子上是可以跑的吗??我原来一直是寄存器位带操作写程序,刚上手固件库,,,但是烧写程序按说没事吧,我去检查下板子,,,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启动模式是否对,从Flash启动的。

我看了下板子,貌似也没有问题的,,,您说的从Flash启动是不是指设置这里,我上个图
那个initialization file那里??这个是不是要加载东西啊??

网友A:
我只在我的硬件上跑了LED,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BOOT0和BOOT1都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0和BOOT1都接GND

您给我的那个程序我看了,在板子上跑了跑,,1.您这个程序应该是个流水灯,在板子上跑的结果就是所有灯一起亮(但亮度都不佳),,不知道您是否也是这个结果,,,,,2.另外我的板子能跑起来这个程序是否就说明了六步PWM的例程代码有问题?毕竟这个能跑而那个不能,就看出是代码原因了吧,,

网友D: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顶一个

网友A:
如果能跑,说明软件上没什么问题。你的硬件是自己弄的还是什么?

网友A:
说明软件的基本配置没问题,那估计就是你程序得其他部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顶一个

我也感觉应该是在一个小地方,该设置没设置好,所以最终导致在板子上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跑,说明软件上没什么问题。你的硬件是自己弄的还是什么?

硬件是买来的红牛开发板,原来一直用来做电机的控制板部分,现在拿来上手固件库的,,,,程序部分我都是用的固件库里的,按说这么大公司不会出这种问题的吧,,,,,

网友A:
嗯,这就怪了。软件仿真能行,不过如果软件仿真能行,那肯定是硬件或者是硬件的配置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就怪了。软件仿真能行,不过如果软件仿真能行,那肯定是硬件或者是硬件的配置有问题啊。 ...

坛子里的各位好友不少都认为是某处配置上有问题,请教一些身边接触过STM32的也都这么说(都说st公司出错的可能极其小),,,今晚上我试了下硬件仿真,貌似也有点问题,,,明天上午重新试一下来上个图,,,,麻烦仁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就怪了。软件仿真能行,不过如果软件仿真能行,那肯定是硬件或者是硬件的配置有问题啊。 ...

额,用自己的模板写了几次小实验,烧写到板子上都没问题,,,现在应该可以说是程序问题了,但是软件仿真为什么正确却让人不解,st的官方固件库是不是有问题待解了,,,,这位仁兄挺热心的,谢谢了啊!!

网友E:
继续期待下文

网友F: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A:
我也只好期待下文了,嘿嘿。

网友G:
我也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G:
应该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顶起来

网友A:
在你结贴的时候有选项吧。

网友H:
软仿与硬件仿真在实际当中有偏差属于正常,这根据你硬件来决定的,如若硬件哪个地方没有接好,出现故障,软仿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