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到底是单工还是半双工?

楼主(2013-06-24):
工作时,按下PTT按键,发送音频,松开就等待对方的信号,这怎么感觉很明显是半双工的。但是,现在遇到的也是这种通信方式,却在多个地方说明这是单工的,我凌乱了!

网友A:
双向对讲机大多是半双工的,也有少数是全双工的,后者准许双方同时讲话。单工的就不叫“对讲机” 了,那是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对讲机大多是半双工的,也有少数是全双工的,后者准许双方同时讲话。单工的就不叫“对讲机” 了,那是 ...

对嘛,现在遇到的就是这种通信方式,但是它就在手册、技术标准中说是单工的,估计是概念混淆了吧

网友B:
对讲机属单工:同一时刻只能发射Tx或接收Rx,半双工指不用按下PTT键亦能从Rx切到Tx是因为加入了声控发射VOX功能.半双工仍属单工范畴.类似于电话手机的设备才能称的上双工:可同时处理(模拟或数字方式)Tx与Rx信号.收音机不属于通信机,只是广播接收机,电视也是这样.所以不存在单工/双工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讲机属单工:同一时刻只能发射Tx或接收Rx,半双工指不用按下PTT键亦能从Rx切到Tx是因为加入了声控发射VOX功 ...

那网上的“广播属于单工”的说法就是错的喽

网友B:
网上的“广播属于单工”的说法就是错的喽
应该是单一的工作方式…
不是通信机上的"单工"

网友C:
楼上的说法比较专业,围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讲机属单工:同一时刻只能发射Tx或接收Rx,半双工指不用按下PTT键亦能从Rx切到Tx是因为加入了声控发射VOX功 ...

再问下,手机只有一根天线,是分时复用实现“全双工”的吧,那对讲机能不能用类似的方法实现“全双工”呢

网友D:
如果单独为了接收用的对讲机模块,就是单工了
比如那种“一呼百应”中的应方单元模块

网友E:
楼主知道什么是双工,什么是单工吗

网友F:
是概念混淆了

网友G:
上下行系统就可以双工,不论是什么制式
FDD还是TDD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