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的一个问题,望大虾们指点。

楼主(2013-06-24):
     LCD显示一个界面,界面里面有“时间”,“地点”,“空间”三个可供选择的ICON,问题是我如何通过我的按键控制这三个ICON选择的切换。或者说我选择以后,怎样才能反白显示?
   我反白显示都只能显示一个汉字,请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
没人指点一下么?

网友A:
“反白”本身靠指令实现,你能实现一个字符反白显示说明反白操作是正确的,但其它字符的地址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