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亮度不均

楼主(2013-06-24):
(无正文)

楼主:
一个产品有5个或者6个8字符,只是其中一个出现偏暗,或者某一个8字的其中一笔偏暗

网友A:
1. 换掉二货
2.把电流调大(电流较小时,如几mA,亮差易凸现)

网友B:
搞个几十百把块的照度计,用同样的电压电流,一划划测。

网友B:
估计是数码管质量问题或焊接安装问题

网友C:
用专门的仪器测试意义不大,万用表足矣。注意电流要合适,不能工作于额定范围的下限,正如老t在3楼所言。如果电流没问题就是器件本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