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06-24):
图中的芯片单片机还是什么芯片,网上找不到相关型号?

网友A:
没见过,帮顶
那么大的表面积也没个商标

网友B:
TI最新Wireless M-Bus(WMBUS)协议栈可为标准化的低功耗无线通信提供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并使无线仪表读数成为可能。通过TI的电源解决方案,低功耗微控制器,包括嵌入式FRAM技术,WMBUS协议栈为智能仪表应用提供一套划算的系统解决方案,这些应用包括电流和数据采集器以及为智能水表和煤气表优化电池寿命。这个协议栈也具备连接能力,可通过TI 低于1GHz 的CC1101和CC1120无线收发器以及来实现。

网友B:
是不是个协议转换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最新Wireless M-Bus(WMBUS)协议栈可为标准化的低功耗无线通信提供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并使无线仪表读数 ...

这是在小表上的板子,通讯用有线的MBUS方式。难倒是自己打上去的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帮顶
那么大的表面积也没个商标

谢谢版主!!

楼主:
补充一下,如果小表是用485通讯的,上面的丝印是“M-485 ”,并有485芯片。应该是颗单片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在小表上的板子,通讯用有线的MBUS方式。难倒是自己打上去的丝印?

会不会是他们把原来的磨掉,自己加上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他们把原来的磨掉,自己加上去的

我猜也是这样,不然那么大的表面积不会没有商标

网友C:
LQFP32的MCU,这个型号是丝印上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