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ern声明变量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6-24):
TE, ADC, dc, AD, COM

4个文件:
main.c 、adc.c、adc.h、common.h
在adc.h中声明全局变量extern u8 k;
common.h中包含adc.h,adc.c和main.c中分别包含common.h,
这样操作之后全局变量k可以再adc.c和main.c中同时调用,编译时也不会出错,我觉得这样写是会出错的,为什么编译通过了呢?

网友A:
注意使用头文件的条件编译,要不然还是重复定义的。
#ifndef _HEADERNAME_H
#define _HEADERNAME_H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使用头文件的条件编译,要不然还是重复定义的。
#ifndef _HEADERNAME_H
#define _HEADERNAME_H

什么意思呢?

网友B:
你觉得为什么会编译不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为什么会编译不过呢

因为k只是声明了,却没有定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k只是声明了,却没有定义

无所谓,到时候即使你引用那个变量的也是空值。如果是函数的话就是没有功能的函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k只是声明了,却没有定义

很有这个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k只是声明了,却没有定义

你的代码中没有引用它吧?
如果有引用的话,不报错才叫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代码中没有引用它吧?
如果有引用的话,不报错才叫见鬼了。

难道我见鬼了!!?

网友B:
把符号表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扯蛋

:L

网友F:
“声明全局变量extern u8 k;”
既然是声明全局变量,不需要加exter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声明全局变量extern u8 k;”
既然是声明全局变量,不需要加extern的

不加不是定义的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为k只是声明了,却没有定义

:victory:

网友H:
extern 是为了混编译器的,编译器不拿它当错误来处理;
要是程序中使用过,应该连接器会报错吧

网友I:
只是声明,并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