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NUC140读写DS1302的问题

楼主(2013-06-24):
我用NUC140读写DS1302,时间不走。调试时发现进到函数
void DrvSYS_Delay(uint32_t us)
{
uint16_t i;
    SysTick->LOAD = us * CyclesPerUs;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Waiting for down-count to zero
    while((SysTick->CTRL & (1 << 16)) == 0)
{

}
}
里面去了,在while循环那里出不来。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参考BSP。配置好时钟

网友B:
这个函数应该就是在BSP中,

可能前面的时钟配置有问题

网友B:
/* Function: DrvSYS_Delay                                                                                       */
/*                                                                                                    */
/* Parameters:                                                                                             */
/*               us         - [in]                Delay time. The Max value is 335000                                                                           */
/*                                                                                                    */
/* Returns:                                                                                                */
/*      None                                                                                               */
/*                                                                                                    */
/* Description:                                                                                            */
/*      Us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the delay time and the UNIT is in us.                                  */
/*      The SysTick clock source is from HCLK.

楼主:
提示分数分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