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动

楼主(2013-06-24):
粗粗看了下boot设置 ,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一般片内 flash启动这个好理解,启动文件先设堆栈大小,再开中断向量表。
片子reset后,把0x08000000开始的块映射到0x00000000就开始跑起来了。
问题是如果我的程序放在片外的nand flash 我该如何启动啊? Remap in FSMC这个是什么意思?官方文档没有理解明白。

网友A:
STM32不能从FSMC的外挂存储器启动。

仅仅可以执行它那里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不能从FSMC的外挂存储器启动。

仅仅可以执行它那里的代码。

版主指点后,这个图有些似懂非懂了,如果说的不对请指出!
系统能从main flash memory (代码小于1M) 或 sysytem memory(ISP)启动。 前两者很好理解,至于embedded sram启动,它是一个 sram, 如何保存代码?又是如何让系统从那块启动的?
最后一个种情况我估计是代码超过1M内部flash放不下了,只好放到外头的norflash中。
要用Remp in fsmc 跑代码,运行的时候代码区如果在sram1处就映射到0x00打头的地方,如果在sram2就映射到0x04打头的地方,但是它不支持启动,不知是什么意思。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版主能详细说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