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三相直流无刷制动问题

楼主(2013-06-24):
我用的电机控制芯片是MC33035, 我不想得到急刹车那样的制动效果,所以在制动引脚给一个1KHZ的脉冲信号,想让它做到返慢杀车(对了,像ABS那样).最后效果是达到我了的要求,但电机内部有嗡嗡的响声(不能接受).用示波器量了一下,电机绕阻上有两个电压叠加在了起,但是直接给制动脚固定的电平没有响声,为什么会有几个电压叠加在一起呢,要怎样才能消除电机内部的响声?制动脚给各种频率都试了(10-2KHZ)一样有向声,只是声音的频率不一样罢了.

楼主:
是不是我的问题太过简单,有损各位的智商...

网友A:
太高了,不敢回答。

网友B:
MC33035 有这个功能就不错了. 就别再勉强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