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1A的充电器变压器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3-06-24):
请教大神们,本人被要求设计一款恒压恒流的充电器,但是本人对变压器认识不够,请问大概如何设置变压器参数,且希望大神们解释下为什么?

网友A:
先看采用的电源变换方案,工频变压器和开关电源用变压器是不同的。

网友B:
充电器的恒压、恒流是对充电的不同阶段而言的,是充电电路的功能,变压器只是能量变换元件。

网友C:
变压器的输出应该稍微大于你所需要的电压,然后加入反馈,对于一般的开关电源来说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采用的电源变换方案,工频变压器和开关电源用变压器是不同的。

工频变压器,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输出应该稍微大于你所需要的电压,然后加入反馈,对于一般的开关电源来说是这样 ...

请问大神:具体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频变压器,应该是

工频变压器不用自制或定制,直接购买成品。要注意的参数是输入输出电压和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变压器不用自制或定制,直接购买成品。要注意的参数是输入输出电压和功率。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