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模数转换的几个疑问,求解惑

楼主(2013-06-24):
音频模数转换,要经历采样,量化,编码三个过程。我有以下几个问题
1.信号进入AD采样后,是直接进入MCU?还是要用别的IC去处理AD出来的信号.?
2.是否模拟信号要变成数字信号的过程是,模拟信号-----AD芯片------量化过程(这个过程是在MCU里软件处理的,还是有专门的IC可以处理.?)----------编码芯片--------MCU.
3.采样编码的过程是否有一定的规范, 我们通常手机里面的音频文件采样频率有没有一定的规范.?

网友A:
A1:看需求,可以直连,有时也会通过其它电路,比如需要长线传输时需要加缓冲驱动等。
A2:模拟信号转变成数字信号是通过ADC实现的,软件只是控制。
A3:音频量化编码当然可以有规范,自定当然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看需求,可以直连,有时也会通过其它电路,比如需要长线传输时需要加缓冲驱动等。
A2:模拟信号转变成 ...

Q1.Q2.  音频模拟转数字信号,只需要一片有ADC的单片机再加软件处理就可以了是么

网友A:
如果MCU自带ADC并且转换速率满足要求的话,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MCU自带ADC并且转换速率满足要求的话,当然可以。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