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kin effect趋肤效应

楼主(2013-06-24):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我问的问题都显得那么冷清:o

网友A:
你拼写错误,应该是effect.
根据趋肤深度的物理意义:降低到直流电流密度的1/e时的深度。你可自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拼写错误,应该是effect.
根据趋肤深度的物理意义:降低到直流电流密度的1/e时的深度。你可自行判断。 ...

多谢提醒,改正了。
我再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