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多出来的电阻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24):
不同的采样电路设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采样电路设计而已。

你好!原理图中的采样比PCB中的采样少几个元件呢,为什么不用原理图中的采样,能说说PCB中采样的好处吗?

网友A:
建议你画出电路图看看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B:
反馈回路,不接的话,输出电压不对

网友C:
PCB中的R5和R1组成了原理图中的R1,多出来的R4和C5估计是调节输出纹波的。

网友D:
用来调阻值的
当库里没有需要的电阻值时用两个电阻并联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