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SOC5的定时器小问题

楼主(2013-06-24):
普通定时器在设定one shot中,文档说要复位才可重新定时,但是没给出具体软件API是哪个,难道这个只能硬件复位?如能软件复位,求教API名字。
先谢过了

网友A:
好像没发现。你可以用control register 为API接口,自己写“1”复位,写“0”重新开始工作。不过这个复位时同步的,建议延迟几个时钟,在写“0”。

网友B:
只能硬件复位。 你需要的是不是 one shot multi trigger 模式啊,用这种模式就不需要 reset 了, 来一个 trigger 信号, pwm 输出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