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啥元件

楼主(2013-06-24):
量得第1脚和第2脚间有30Ω左右的电阻,不知是否损坏。

楼主:
还有这个,1脚和2脚之间也有50Ω左右的电阻。

网友A:
2SK218,场效应管,去查手册。

网友B:
2楼也是场效应管

楼主:
请问场效应管1、2脚之间30~50欧姆电阻正常吗?这种情况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