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5C372

楼主(2013-06-24):
最近发现大量的时钟不准问题,相差好几个小时,有两种产品,一个都不会出问题,一个时钟偏差好几个小时的比例就好大,

左边的电路时钟就不存在误差情况,右边的电路就是少了个100欧的电阻,在运行老化后,就会出现大量的时钟偏快的情况,估计在28%左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电池电路有问题吗,或是那个100欧电阻的作用

网友A:
与该电阻无关,检查晶体以及电池电压的变化情况。

网友B:
电池的原因可能性居多

楼主:
电池电压都正常3.6V左右,而且老化时,都是带电老化,非电池供电,早期原厂分析过,给出的结论是,在焊接电池时,有可能烙铁温度过高或焊接时间过长导致芯片异常,

网友A:
如果是焊接导致的器件问题,可以用交叉替换法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