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门驱动继电器_合集反思

楼主:
图一:已经在产品上用的继电器驱动端子电路,输出低电平驱动24V继电器正常,但是平常情况下(输出逻辑高电平)电压档测量为000,没有24V!
疑问1:按原理推测输出高电平应该是多少?我觉得应该是24V+2*0.7V才是啊?为什么用电压表测没有数值。

图二:此电路为图一电路的改进版本,唯一的区别在于将图一中的A、B两点连接(短接),则高电平输出24V正常;A、B点断开仿真,输出4.828V,这个就不清楚从哪里来的了,不过由于是仿真,可能意义也不大。

疑问2:OC门驱动需要上拉电阻到电源才能输出高电平(即电源电压)这是很早就承认的共识。
但是在很多资料上面都是用的图一电路,图一这样的电路到底是输出高电平多少?(我实际量的是0,但这个0应该不是低电平的意思,否则继电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现在是能正常工作,只不过输出高电平不是24V)
疑问3:图一、二中A、B短接不短接的实质影响。

图三:D1的1脚平常状态下可以输出高电平24V,低电平也可以驱动。都正常。

网友A(2013-06-24):
你是怎么测量的?测量点是哪里?继电器绕组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代入你的电路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测量的?测量点是哪里?继电器绕组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代入你的电路分析吧。 ...

图一的测量点是B点(即Q1的集电极oc门输出)。
图二与图一一样。
图三是U1光耦的集电极输出24.6V。

我的意思是不明白图一、二中A、B两点连接不连接的区别。图一中A、B不连接,输不出高电平但是大家都使用这种这种电路。。

注意:继电器是外接的。

网友B:
图1肯定是24V,你量着没有输出,可能是测量方式不对,图2该法不对,三极管可能处于放大区,压降比较大,因此三极管的消耗功率比较大,具体参数我没有细算,图3的方式和继电器的驱动电流由关系,光耦的输出电流比较小,所以往往加一个三极管增加驱动能力,如果光耦驱动能力能满足也可以不用三极管。

网友B:
疑问1:按原理推测输出高电平应该是多少?我觉得应该是24V+2*0.7V才是啊?为什么用电压表测没有数值。
---------------------
工作电压是24V,又没有变压器,测量电压肯定不会大于工作电压,所以LZ思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疑问1:按原理推测输出高电平应该是多少?我觉得应该是24V+2*0.7V才是啊?为什么用电压表测没有数值。
---- ...

1:红表笔接B,黑表笔接COM。可是测量的确是没有24V,我们的售后也一直反映是没有。

2:排除电路接线的问题,图二中是我仿真的情况。将图一中的电路仿真(也就是图二中A、B点断开),D1高电平也是没有24V啊?

3:当D1高电平,光耦不通,Q1管截止不工作,B点对地该是极大电阻,但是上方接有二极管,怎么会导通?(若B点输出24V,相当于D1导通或是【24V-B点方向】电阻很小,可明明这个反向电阻是无穷大的)。

网友B:
如果实际测量和最基本的理论都不符合,要分析是不是自己操作有失误,或者连线是否正确,要从基本的分析出发,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新手犯得基本上都是低级错误。

网友C:
2:排除电路接线的问题,图二中是我仿真的情况。将图一中的电路仿真(也就是图二中A、B点断开),D1高电平也是没有24V啊?
                       你说的 "注意:继电器是外接的。"
你接上继电器肯定有24V :P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排除电路接线的问题,图二中是我仿真的情况。将图一中的电路仿真(也就是图二中A、B点断开),D1高电平 ...

四楼说图一肯定是24V高电平输出,难道也是在你的“接上继电器”的前提下?
接上继电器应该是24V,而且很好理解,三极管集电极截止对地极大电阻,继电器的线圈相当于上拉电阻接到电源故可以输出24V?
请zcw9911出来说话啊。

网友D:
你把继电器接上再测量撒,接上测量肯定对了。

网友C:
"接上继电器应该是24V,而且很好理解,三极管集电极截止对地极大电阻,继电器的线圈相当于上拉电阻接到电源故可以输出24V "
你这不就对了吗!
"图二:此电路为图一电路的改进版本,唯一的区别在于将图一中的A、B两点连接(短接),则高电平输出24V正常;"
也是R2  5K1电阻上拉的结果,
没有上拉,你让三极管C极发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一的测量点是B点(即Q1的集电极oc门输出)。
图二与图一一样。
图三是U1光耦的集电极输出24.6V。

建议你还是按照我在2楼所言重新整理一下电路图,否则太过于混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楼说图一肯定是24V高电平输出,难道也是在你的“接上继电器”的前提下?
接上继电器应该是24V,而且很 ...

不接继电器24V从哪来来?这个三极管相当于一个OC输出,要测量OC输出肯定要接负载的,否则的话没有意义,这种电路我是默认有负载的,因为没有负载测量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E:
楼主,Q1的B点在实际工作时是接继电器的对不对?

二楼已经说了,“继电器绕组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只有接入这个电阻以后,三极管Q1才具备导通的条件。
否则,无论你输入高低电平,Q1都不可能导通,那出现无法理解的输出也不足为奇了。
建议照这个图仿真。
(其实那个双二极管在这里根本不影响输出,只会误导你,去掉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