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ED驱动器的调光问题

楼主(2013-06-24):
这段时间接到不少客户对LED驱动器调光方式的问题,目前金升阳LED驱动器系列产品的调光方式有2种,一是模拟调光,通过一个电流检测电阻形成一定的电压,这个电压与内部恒流芯片内部参考电压进行比较从而改变输出电流达到调光的目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调节恒流芯片的脉冲宽度而改变平均电流,这种方式需要一个脉冲发生器(可采用芯片),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眼的感光频率问题,其脉冲频率应保证在100hZ以上。

网友A:
现在哪一种比较常用的?

网友A:
我们的台灯都是旋钮的,应该是电阻的吧

网友B:
pwm脉宽调制的资料,我分享过了!

网友B:
不知道金升阳有什么这样产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金升阳有什么这样产品的!

金升阳有的这个产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金升阳有什么这样产品的!

KC24H-300R(X1X2X3)         5.5-46         300         95         10.8         22.8*10.2*9.5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H-350R(X1X2X3)         5.5-46         350         95         12.6         22.8*10.2*9.5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H-500R(X1X2X3)         5.5-46         500         95         18         22.8*10.2*9.5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H-600R(X1X2X3)         5.5-46         600         95         21.6         22.8*10.2*9.5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H-700R(X1X2X3)         5.5-46         700         95         25.2         22.8*10.2*9.5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网友C:
KC24AH-300         6.5-36         300         95         9         22.8*10.2*9.5         RoHS         PWM调光
KC24AH-350         6.5-36         350         95         10.5         22.8*10.2*9.5         RoHS         PWM调光
KC24AH-500         6.5-36         500         95         15         22.8*10.2*9.5         RoHS         PWM调光
KC24AH-600         6.5-36         600         95         18         22.8*10.2*9.5         RoHS         PWM调光
KC24AH-700         6.5-36         700         95         21         22.80*10.20*9.5         RoHS         PWM调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金升阳有的这个产品的。

KC24RT-300         5.5-48         300         96         10.8         23.86*18.10*8.0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RT-350         5.5-48         350         96         12.6         23.86*18.10*8.0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RT-500         5.5-48         500         96         18         23.86*18.10*8.0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RT-600         5.5-48         600         96         21.6         23.86*18.10*8.0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RT-700         5.5-48         700         96         25.2         23.86*18.10*8.0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W-300(X1X2X3)         5.5-48         300         96         10.8         22.10*12.55*9.1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W-350(X1X2X3)         5.5-48         350         96         12.6         22.10*12.55*9.1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W-500(X1X2X3)         5.5-48         500         96         18         22.10*12.55*9.1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W-600(X1X2X3)         5.5-48         600         96         21.6         22.10*12.55*9.1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W-700(X1X2X3)         5.5-48         700         96         25.2         22.10*12.55*9.1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H-1000(X1X2X3)         5.5-48         1000         97         36         31.70*20.30*12.65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H-1200(X1X2X3)         5.5-48         1200         97         43.2         31.70*20.30*12.65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金升阳有的这个产品的。

http://www.mornsun.cn/cn/product_info3.aspx?typeID=33
这一页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C24H-300R(X1X2X3)         5.5-46         300         95         10.8         22.8*10.2*9.5         RoHS         模拟调光+PWM调光
KC24H-350R(X1X2X3 ...

各种类型的,都有的,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www.mornsun.cn/cn/product_info3.aspx?typeID=33
这一页全的!

谢谢关注金升阳的。:handshake

网友D:
金升阳有一次讨研会:报名后、却不给通知:心里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