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稳压电源问题!

楼主(2013-06-24):
(无正文)

网友A:
电池还不够稳定?

网友B:
一定要5V吗?降到4.5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C:
使用5V电池为5V系统供电
首先你说这句话就有问题的,电池供电,由于电池的特性,必定是有个范围的
所以要得到5V 必须用升降压IC 因为不晓得你要多大的电流,给你推荐个型号,
自己看看是否适合你用TPS63002DRC

网友D:
多试试就可以了,温度要注意!

网友E:
电池电压一般随着放电,电池电压是会有变化的(电压降低);
可以加一颗升压芯片(如:MP1542)使输出电压稳在5V;也可以如楼上说的,用一颗升降压芯片(如:MP2481)使输出稳在5V。

(Gigadevice、MPS、AKM、Intersil/Techwell、EXAR、IC PLUS、Kionix、Chipower)授权代理,艾创特国际方先生,MP:139 2289 5529。  欢迎咨询!QQ:103422819  MSN:fangyuan502@hot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5V电池为5V系统供电
首先你说这句话就有问题的,电池供电,由于电池的特性,必定是有个范围的
所以要得 ...

非常感谢!也感谢其他各位的回答。
目前暂时选用LM3478

网友F(2013-10-16):
楼上都是正确的

网友F:
之前用过TI一款开关电源芯片。忘了型号了。TPS什么的。输入一定范围。输出可达5V稳定的。可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