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控制不同通讯协议的子设备

楼主(2013-06-24):
请教大神,怎么用上位机(PC)通过RS485控制多台设备,设备的通信协议不一样

网友A:
如果协议不同需要先确认指令是否会冲突,如果有冲突,那么就不能简单挂在同一总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协议不同需要先确认指令是否会冲突,如果有冲突,那么就不能简单挂在同一总线上。 ...

现在想开发一个测试系统,比如说一个测试项目里面包含有信号发生器、功率计、电子负载等仪器,需要用一根总线接上去,然后用上位机进行控制,仪器不一定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有没有好点的实现方式

网友B:
首先你要这样控制,不统一协议 指令估计是不行的
或者可以尝试自己做块转接板,一头接PC 另一头多路接下面子设备。。。
一拖N个设备,这个就不是485总线了,应该叫485 hub 协议转换就用单片机自己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想开发一个测试系统,比如说一个测试项目里面包含有信号发生器、功率计、电子负载等仪器,需要用一根 ...

有两个方法,一是采用多总线,同一协议的设备或者协议虽然不同但不会彼此冲突的设备可以挂在同一总线上,例外的设备挂在另外的总线上。二是自制协议翻译节点,这样所有设备就可以挂在同一总线上,总线协议自定,然后在翻译节点上转成设备自身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方法,一是采用多总线,同一协议的设备或者协议虽然不同但不会彼此冲突的设备可以挂在同一总线上, ...

貌似现在大多仪器都用的SCPI编程,labview的VISA模块上面也有很多集成的驱动,具体应用还需要琢磨琢磨

网友C(2017-12-01):
没必要一个485,每台仪器用单个485,pc这边用几个串口。上位机用labview,这种最简单。

网友D:
有没有懂,液晶主板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