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741的限流保护电路为何要如此设计麽?

楼主(2013-06-24):
下图是经典741运放内部原理图。
问题:通过比较可知,正半周Q15和R6完成限流的,而负半周为何如此复杂(见图中红线部分)?
可不可以参照Q15的情形,把负半周的限流改成第二附图所示的那样?

网友A:
为保证限流有效性,分流管Q15Q21C极负载应为恒流源一类等效高阻
Q15的Q13即满足这一点,Q21的Q4也满足
而当Q21也采用相同捷径,其C极负载为Q24.它不是恒流源类,理论上可提供极大电流,而使得Q21无法分流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保证限流有效性,分流管Q15Q21C极负载应为恒流源一类等效高阻
Q15的Q13即满足这一点,Q21的Q4也满足
而当 ...

说得有理!
发表一下个人意见。
“而当Q21也采用相同捷径,其C极负载为Q24”, 应该改成
“而当Q21也采用相同捷径,其C极负载为Q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保证限流有效性,分流管Q15Q21C极负载应为恒流源一类等效高阻
Q15的Q13即满足这一点,Q21的Q4也满足
而当 ...

第一句是核心?貌似没数到点子上去啊,尽管狠接近了

网友A:
咱不专业,说个大概意思吧